在Wire Bond的是时候金手指放置的位置及线宽有啥要求???

楼主(2021-03-10):
    1)在做芯片封装的时候,用Wire Bond的时候,一般线宽需要做多大???

    2)在设计基板的时候为啥金手指一般放置成心一个类似圆形的形状?

3)基板中间需要掏空来放置DIE吗?还是可以放置TOP层上吗?

    4)为啥放置好DIE好需要在周围走两圈电源环呢???

5)基板Layout好后,后期测试主要有哪几项?一般如何评判一个好的封装设计???

    谢谢!!!

网友A:
    1.wierbond线宽???键合线还是基板走线?2纯粹是为了好看 你也可以放成矩形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wirebind太长 3我做过所有的都是放在表面的 4这是比较旧的设计思路是为了电源过载能力强 现在已经不这样设计了 5layout之后是进行仿真  测试是板厂或者成品叫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erbond线宽???键合线还是基板走线?2纯粹是为了好看 你也可以放成矩形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wirebind太 ...

多谢大神的回答!
    这里Wirebond指的指键合线的粗细。
封装好后的测试一般需要测试什么?工作难度大吗?
相对于前面的封装设计而言。占的总体工作量有多少?
报告一般怎么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的回答!
    这里Wirebond指的指键合线的粗细。
封装好后的测试一般需要测试什么?工作难度大吗? ...

    你加我微信吧 755078984 详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