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隔离

楼主(2021-03-10):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需不需要加个电容或者电感什么的,或者不用理会?

网友:
    不同情况不一样的处理。1最重要的是布局,2其次是是否分割,3分割不好失败的概率很大

网友:
    ADI的一篇技术文章,可以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