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峰焊的几个工艺问题

楼主(2021-03-10):
在实际layout中,由于很多工程师不考虑实际生产能力,是手工焊接还是过波峰焊,导致无法设计出合理的治具来进行波峰焊,就分享几个关于波峰焊治具设计要求与验收标准;

一、结构要求:
操作方便,结构稳固,安全可靠。
二、硬件&设计要求:
整体结构需要满足防静电、无铅的要求。
1. 材料采用进口合成。
1.1 合成石(碳纤维板)是玻璃纤维和防静电高机械强度树脂制成的复合材料,厚度为6mm。
1.2 材料性能:高机械强度耐高温(短时间耐350℃)、低热传导率、低吸水率、耐化学性佳、抗静电、尺寸稳定性好、易加工
1.3 在温度逐渐升高的环境中,仍能继续保持其物理特性的能力(变形度≤5°)
2. 外形要求:
2.1 有铅产品:根据产品尺寸设计外形。
2.2 无铅产品:正方形形状,规格320mm*320mm,符合波峰焊轨道要求 。
3. 大的器件(接插件,继电器,屏蔽罩等)必须有压块固定,
防止元器件浮高(浮高标准≤1.5mm)。
4. 治具上必须有明显的治具编号,产品名称,如果治具有上盖板,也同样需要有此类标识。
5. 如果治具有上盖板,盖板的卡扣位置选择必须便于插件,且容易取放,卡扣需灵活耐用。
6. 上盖板的安放需要有方向性,材质使用树脂板(厚度5mm),轻巧便于取放,所有治具的上盖板可以互用(具有通用性)。
7. 新产品打样治具:尺寸按照所给的GERBER为准,在铣治具让位时,需尽量让器件引脚有足够的空间与锡面接触(不影响遮挡SMT元件),防止治具的阴影效应,确定好过炉方向以及焊接的佳状态,在PV前批量生产。
7.1 铣出佳的导锡槽,防止过波峰后出现连焊现象。
7.2 注意元器件的让位要有足够余量,防止损坏元器件。
7.3 元器件的保护(下盖),防止过波峰时溢锡。
7.4 PCB板在治具内的定位偏差≤0.5mm
8. 治具厚度+治具外零件引脚长度小于0.9cm,(波峰焊轨道距炉底的小距离是1cm)。
9. 在治具制作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和不清楚的地方请及时和本公司相应工程师确认。
三、验收标准:
1. 上盖板的散热效果好。
2. 波峰焊后焊接质量无连锡,空焊,虚焊,漏焊,溢锡等。
3. PV生产500pcs或3个月验证OK。
4. 供应商要提供治具的设计图纸以及使用材质的证明

网友:
如果治具有上盖板,盖板的卡扣位置选择必须便于插件,且容易取放,卡扣需灵活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