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下编译最简单的ffmpeg

楼主(2021-03-10):
网上很多是在mingw/msys环境下编译ffmpeg的。

这里说说我在cygwin下编译的过程和问题。

1、首先安装cygwin;

2、下载ffmpeg源码包:

3、下载ffmpeg源码后,解压到相应目录下;打开cygwin,进入ffmpeg相应目录;

4、开始编译,运行以下命令:
./configure --enable-shared --enable-small --disable-vhook
make
make install

说明:
1)这次安装只是测试整个安装过程,所以配置的参数我只选了最基本的,如果想编译真正有用的ffmpeg,必须下载其它音频、视频解码库,比如faac、mp3lame、x264等等;

2)在执行./configure过程中,曾经出现以下报错:
./configure
./configure: line 9: $'\r': command not found
./configure: line 12: $'\r': command not found
./configure: line 13: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r''
'/configure: line 13: `try_exec(){
...
这是因为我用的是SVN去下载ffmpeg源码,这个./configure文件中的换行是'\r\n',cygwin无法识别导致的,解决办法有几种:A)在linux下或cygwin下用svn去获取ffmpeg代码;B)使用工具替换'\r\n' -> '\n',我就是用UltraEdit去修改搞定的;C)通过google搜索以下关键词“ffmpeg configure unexpected token”;

3)在执行make命令过程中,又出现以下错误:
/cygdrive/e/package/ffmpeg_package/ffmpeg_x264_src_20071007/ffmpeg/libavcodec/mp
egaudiodec.c:36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llrint'
Info: resolving _ff_sqrt_tab by linking to __imp__ff_sqrt_tab (auto-import)
...
原因是llrint()这个函数是用在mingw中的,cygwin并不支持它。这个好像是一个数学相关的函数。可以通过google搜索“ffmpeg  llrint”来查找这个问题。我们要么修改ffmpeg代码,要么给cygwin打patch。打patch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我就参考它的建议修改了mpegaudiodec.c的代码:
把两个llrint()函数替换成lrint(),结果编译成功了。

5、终于搞定!
回到windows目录下,看到已经生成了ffmpeg.exe/ffserver.exe,但是这个时候运行会报错。因为刚才我们是用动态方式编译的,所以生成的动态的dll:cygavcodec-51.dll/cygavformat-51.dll/cygavutil-49.dll,但是这些dll生成后,是放在类似libavcodec的目录下,所以要么加入到系统环境目录中,要么把他们拷贝出来与ffmpeg.exe放在同一目录下。
最后,也必须对cygwin的一系列dll加载到windows的系统PATH中。

OK,现在可以运行生成的ffmpeg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