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p容器类型

楼主(2021-03-10):
1. map容器类型以及map类概述

map是将一个量映射到另一个量上,此是前面的量就是map的键(key),后面的量就是map的数据(value)。map的键和对应的数据都储存在map中。一个map条目包括唯一的键和对应的数据。map容器可以理解为一种快速查找数据结构的键。

可以当作map的键的数据类型:

  • 1 X N字符串
  • 单精度或双精度实数标量
  • 有符号或无符号标量

map类的三个属性:

属性说明默认值
Count
无符号64位整数,表示map对象中存储的key/value对的总数
КеyТype
字符串,表示map对象中包括的key的类型
char
ValueType
字符串,表示map对象中包括的数据类型
any

map属性的查看方法:

map名+小数点“.”+map的属性名

例如:

mapW.ValueType

2. 创建map对象

创建方法:

mapObj=containers.Map({
     key1,key2,...},{
     val1,val2,...})
%        若键和值为字符串时
mapObj=containers.Map({
     'key1','key2',...},{
     'val1','val2',...})

样例:

>> A=containers.Map({
     'A','B','C'},{
     95,85,75})

A =

ap - 属性:

        Count: 3
      KeyType: char
    ValueType: double

>>

其他方法:先创建一个空的map对象,然后使用keys和values方法对其内容及进行补充。

newmap=containers.Map()                                                                                                %        创建一个空的map对象

3. 查看/读取map对象

  • 查看命令

keys(mapObj)
values(mapObj)

样例:

>> keys(A)

ans =

  1×3 cell 数组

    {
       'A'}
       'B'}
       'C'}

>> values(A)

ans =

  1×3 cell 数组

       [95]}    {
       [85]}
       [75]}

>>

  • 读取map对象

知道map的键读取对应的值

valueName=mapName(keyName)

样例:

>> c=A('B')                                                %        读取一个值

c =

>>

知道多个键值读取方法:使用函数values

values(mapObj,{
       'keyi','keyj',...})

样例:

>> d=values(A,{
       'A','C'})

d =

  1×2 cell 数组

    {
       [95]}    {
       [75]}

>>

4. 编辑map对象

  • 删除map对象中的key/values对:使用remove函数。

remove('mapname','keyname')

>> remove(A,'C')

ans =

ap - 属性:

        Count: 2
      KeyType: char
    ValueType: double

>> keys(A)

ans =

  1×2 cell 数组

    {
       'A'}    {
       'B'}

>> values(A)

ans =

  1×2 cell 数组

    {
       [95]}    {
       [85]}

>>

  • 为map对象添加一个元素

existingMapObj(newkeyname)=newvalue

>> A('D')=88

A =

  Map - 属性:

        Count: 3
      KeyType: char
    ValueType: double

>> keys(A)

ans =

  1×3 cell 数组

    {
       'A'}    {
       'B'}
       'D'}

>> values(A)

ans =

  1×3 cell 数组

       [95]}    {
       [85]}
       [88]}

>>

  • 修改keys

无法直接对keys进行修改,应当先删除要修改的key/values对,然后重新添加一个新的正确的。

  • 修改values

直接进行赋值操作即可

>> A('D')=100

A =

ap - 属性:

        Count: 3
      KeyType: char
    ValueType: double

>> keys(A)

ans =

  1×3 cell 数组

       'A'}
       'B'}    {
       'D'}

>> values(A)

ans =

  1×3 cell 数组

       [95]}    {
       [85]}
       [100]}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