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导通阻抗计算

楼主(2021-03-10):
pc线路板是有导电功能的,那么如何仅适用手工计算出线路的阻值能?那么就需要使用到一个公式: W*R*T=6000 W是指铜箔的宽度单位是密耳mil。 T是指铜箔厚度单位是盎司oz。 R是指铜箔的电阻单位是mΩ/ft。 6000是常数不变量。 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横切面积内铜箔的电阻值。其中1oz=35um,当铜箔被蚀刻成线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将所要计算阻值的线路测量出宽度和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线路的阻值是多少。: a/ N3 y5 Y( q) {; g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