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移动元器件后,需要等很久是为什么?

楼主(2021-03-10):
    请问为何移动元件后,要等好久?

网友:
    是不是器件太多了,造成卡顿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卡啊

网友:
    应该都会有卡顿,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移动元器件后需要等很久可能是因为电脑太卡了,建议按快捷键tp查看一下在线DRC是否勾选了,可以去掉勾选。

网友:
    把铜皮更新,drc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