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夹具对PCB改板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楼主(2021-03-10):
USB夹具对PCB改板的重要性体现在哪?6 ?2 j3 O' T& S  L! a

网友:
    USB夹具对于定位USB相关产品问题的有效性、准确性以及便捷性。

网友:
    USB产品要通过USB连接器或者USB线缆来和主控设备连接

网友:
    如果没有USB的夹具,你无法定位到是cable的问题,也无法精确的换一条性能好的cable来代替,可能你只会不断的进行USB设备板子的改版,不仅浪费成本和时间,最后还无法解决问题,因为cable还是差的cable,问题是出在线缆上并不是出在USB板子上,要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