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V光刻机为何很耗电?耗电量高的原因都分为哪几方面?

楼主(2021-03-10):
EUV光刻机为何很耗电?耗电量高的原因都分为哪几方面?" Y+ k' F; @; Z, P

网友:
要激光高功率的极紫外光,需要通过功耗极大的激光器,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也需要优秀且完备的冷却、散热系统来保证设备正常工作,而激发极紫外光和冷却散热都需要消耗大量电力。

网友:
光前进到晶圆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十几次反射镜修正光路方向,而每经过一次反射,会有约30%的损耗,最终大约只有不到2%的光线到达晶圆。过程中损耗的能量,也大量会转化成热量,这又带来大量的散热工作,又转化成电力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