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板载印刷天线分析

楼主(2021-03-10):
    PCB上的任何一条走线在通过高频信号的情况下都会对该信号造成时延时,蛇形走线的主要作用是补偿“同一组相关"信号线中延时较小的部分,这些部分通常是没有或比其它信号少通过另外的逻辑处?;最典型的就是时钟线,通常它?需经过任何其它逻辑处?,因而其延时会小于其它相关信号。
    蛇形天线主要应用在蓝牙、wifi、zigbee等领域。之前有很多学员问过蛇形天线如何设计,比如:蛇形天线的弯折有没有什么讲究,弯折多少次合适等,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疑问,那就说明大家对蛇形天线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误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蛇形天线本身并没有所谓“弯折规则”之类的说法,换句话说,蛇形天线的弯折都是随性的,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需要来决定,蛇形弯折有一种专业术语叫做“曲流技术”,它的目的就是使天线小型化。
    因此,在实际项目设计中,蛇形天线的弯折是随意的,满足设计要求即可,无须在意弯折多少次,或者怎么弯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蛇形天线的弯折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尤其对增益有较高要求时,对弯折段的长度就要有所考量。
    应用场合?同具?同的作用,如果蛇形走线在电脑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的抗干扰能?,电脑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
    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CIClk,AGPClk,它的作用有两点:
    1、阻抗匹配。
    2、滤波电感。
    对一些重要信号,如INTEL HUB架构中的HUBLink,一共13根,跑233MHz,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讲,蛇形走线的线距>=2倍的线宽。PCI板上的蛇?线就是为?适应PCI 33MHzClock的线长要求。?在一般普通PCB板中,是一个分布参数的 LC滤波器,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短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等等。

网友:
    主要应用在蓝牙、wifi、zigbee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