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口诀,助你玩转PADS

楼主(2021-03-10):
pads layout是一款PCB设计软件。就软件操作来说,新人想变成高手,一些基本的命令要熟记于心,基本功不扎实,工作效率就不高。今天给大家介绍PADS口决,平时多练练,就能驾轻就熟,成为高手。
1,Ctrl+A 全选 跟logic一样
2,Ctrl+B 显示全板视图,跟logic类似,这里视图边为板的边框
3,Ctrl+C copy
4,Ctrl+D redraw 刷新
5,Ctrl+E move
6,Ctrl+F 用于改变元件的安装面,白一点说就是将顶层的元件放到底面,或进行相反的操作
7,Ctrl+G 好像没有这个快捷方式
8,Ctrl+H 使选定的对象(可以是一个范围)以高亮显示,取消这种状态可以单击一次对像或再选定一次即可
9,Ctrl+I 元件的任意角度旋转,好像是说不大建议这样做吧,说是会给生产时的机贴带来麻烦,不过有时还真能加点艺术元素
10,Ctrl+J 这个好像有,但我没看见,反正是操作时有反应就是
11,Ctrl+K 这个还没搞懂平时有什么用
12,Ctrl+L 对齐,可以是对元件对齐,也可以是标号对齐操作,这个可是布局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想好看
13,Ctrl+M length minimization 平时没用过
14,Ctrl+N new
15,Ctrl+O open
16,Ctrl+P 不是print,很像没用
17,Ctrl+Q query/modify 查询对像的属性,这个很有用啊
18,Ctrl+R rotate 90 元件旋转90度
19,Ctrl+S save 保存
20,Ctrl+T 应该是用于teardrop操作的,但不知道怎么用啊
21,Ctrl+U 取消高亮,不过跟前面提的重选定方法,这个好像反而复杂点
22,Ctrl+V paste
23,Ctrl+W zoom
24,Ctrl+X cut
25,Ctrl+Y stretch 用来拉线,这个是调整走线时几乎必用的
26,Ctrl+Z undo
27,tab cycle 循环选择,多个重叠对像的循环选择
28,F2 route 走线
29,F3 dynamic route 动态走线,不过需要打drp(DRC prevent)前提下才能用
30,F5 select pin pair 选择管脚对 操作:选择管脚对的一部分(鼠线,管脚,走线),按F5,
31,F6 select net 选择网络 操作类F5
32,Ctrl+Alt+G:preference设置窗口
33,Ctrl+Alt+F:Filter 过滤器窗口
34,Ctrl+Alt+N:网络配色显示窗口
35,Ctrl+Alt+S:状态窗口
36,Ctrl+Alt+J:增加跳线,我们对于布单面板的哥们比较有用点,走不通就跳
37,Ctrl+Alt+C:颜色设置窗口
无模式命令:
39,AA:任意角走线
40,AO:正交走线
42,AD:对角线走线 以上三个也可以通过preference中design页line/trace angle项
进行设置
42,C: 反显显示背景,可用于查看负片的铺铜情况
42,D:开关当前层显示
43,DO:用于开关选择是否显示drill孔
44,DRP:DRC prevent
45,DRW:DRC warn
46,DRI:Ignore clearance
47,DRO:DRC off 上面四个操作的设置在preference/design页,online-DRC项中设置
48,E:这个也是刚留意的,使用一个可使End Via Mode的设置向下跳一项,
即按end no via/end via/end testpoint这三个设置循环跳
49,F:不知道有什么用
50,G :同时设置design grid和via grid
51,GR :设置design grid
52,GV :设置via grid
53,GD :设置display grid
54,GP:开关极坐标显示
55,HC:画2D line的画圆模式
56,HH:画2D line的画不封闭线段模式
57,HP:画多义线模式
58,HR:画长方形模式
59,L :层切换
60,N :高亮显示指定网络名;不加网络名,只敲N则取消所有高亮显示
61,O:切换显示实心线/线外框轮廓,只显示外轮廓感觉挺酷,但好像没什么用
62,PL <n> <n>:设置层对
63,Q:长度测量,这个应该是布局的时候常用吧
64,QL:这个刚知道用法的,首先选定一些网络或一些管脚对,使用这个命令来统计这些对象的长度,它会跳出一个文本窗,它是分层统计的,会列出没个网络在各个层的走线长度。
65,R :设置实显宽度的最小尺寸,小于最小尺寸统一以一细线代,大于则显示实际宽度
66,RE: 取消上一次的撤消操作
67,S:可查找器件或坐标
68,SS:查找并高亮显示对象
69,SH:推挤方式的开关切换
70,T:透明显示,这一模块可以看清不同层重叠的线以不同颜色显示,但这种模块也有一个不足之足就是选定一个对象后(对象高亮),不能通过鼠标点取别处而取消其高亮,而是需要刷新。
71,UN:undo撤消操作
72,V:过孔操作
73,W:改变线宽
74,X:切换是否显示文本的外框,不包括元件标号

网友:
    查找坐标是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