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展频技术,。。。

楼主(2021-03-10):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展频技术,它怎么才能搞定时钟信号的辐射

网友:
    展频技术经常用于解决辐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音频功放,需要接LC滤波器

网友:
    还有专门的展频时钟芯片,用于降低EMI。

网友:
    就是通过频率抖动达到降低EMI的目的

网友:
    我自己整理的  提供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