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蛇形线如何设置才能这样

楼主(2021-03-10):
pads蛇形线如何设置才能像下图这样

我设置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A:
这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置

    倒角率设置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蛇形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哪些地方能用到啊?

网友:
    最小间隙改成3,倒角比率改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