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库怎么转换为PADS库呢?

楼主(2021-03-10):
AD库怎么转换为pads库呢?3 m' b( J# m+ A&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占个座,谁解释了来学习

网友:
把需要转换的封装全部放到一个PCB上,保存为asci格式的PCBDOC,然后用PADS直接导入PCB,再把所有的封装保存到PADS库里面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