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用78L05稳压和用4733稳压管稳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3-10):
用在阻容降压电路。 电路的电流差不多在70ma。不知道两个稳压管有什么区别吗?能不能在阻容降压电路上用78L05来输出5V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 电容降压的直流稳压电路,电流取决于整流型式(全波或半波)和降压电容的容量,具有恒流特征,不取决于限流电阻。
2. 用稳压管组成的并联型稳压电路,空载时,电流全部流经稳压管,稳压管能够承受最大电流功耗并有一定余量即可。70mA,要选100mA或更大。
3. 若用7805,你得保证最重负载时,7805的输入端直流电压要比5V大两三伏以上,以确保内部调整管工作于线性状态。这需要足够大容量的降压电容。
4. 你还要保证7805轻载或空载时,它的输入端直流电压(会立即升高)不得超过它的极限电压。否则很危险。除非你能保证负载基本恒定,不会出现轻载,更不会空载。

网友:
    稳压管的工作原理就是靠调节前面串联的分压电阻上的电压来实现的。而分压电阻的电压是由总电流决定的。总电流是稳压管电流与负载电流之和。Vo=Vin-R*(Id+IL)。比如,IL增加时稳压管会减小Id,反之亦然;Vin增大时稳压管会增加Id,反之亦然。Id是有一个限制范围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Id太大稳压管会发热烧毁,Id太小稳压管会无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所以稳压管的稳压能力比较有限,负载电流IL不能在设定范围内波动太大。就算最好的情况下Vin不变(减少一个变量),总电流就是一个固定值,有时负载胃口不好吃不掉的电流就必须让稳压管消耗掉(当心撑死),而为了保证负载胃口大的时候还能从稳压管这里抢到电流吃,那平时稳压管也不得不多备点电流先吃着(造成空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