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SRAM和并口SRAM的引脚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3-10):
串口SRAM和并口SRAM的引脚区别是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SRAM处于计算机存储器金字塔的最顶端,在速度上,SRAM》DRAM》NAND。因为SRAM的操作条件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mos管打开,相互fighting或者传输值的过程,用core电压就可以实现。而DRAM要产生3v左右的高压,NAND的操作电压就更高了。

网友:
有偿找高手用Matlab开发一种压缩算法,使频谱检测获得的大量数据的数据压缩允许有不超过10%的误差(压缩损失率),分析优化效率和误差关系,并通过仿真对比优化效率和误差关系,证明所给出算法的有效性,给出最佳算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