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对管电路

楼主(2021-03-10):
红外对管是红外线发射管与光敏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头配合在一起使用时候的总称。在光谱中波长大于0.76微米的一段称为红外线。

红外发射管是由红外发光二极管矩组成发光体,用红外辐射效率高的材料(常用砷化镓)制成PN结,正向偏压向PN结注入电流激发红外光,其光谱功率分布为中心波长830~950nm。LED是英文LightEmittingDiode的简称,表现是正温度系数,电流越大温度越高,温度越高电流越大,LED红外灯的功率和电流大小有关,但正向电流超过最大额定值时,红外灯发射功率反而下降。

红外发射管、接接收管基本应用电路示意图如下:一般是选用一个适当的发射管的顺向电流来调整发射管的发射功率,也可采用脉冲方式较大电流驱动发射管以获得瞬间大功率;电阻加在集电极取得的高低电位,低电位输出;而电阻加在发射极为高电位输出(发射管的电流,在规格标注的“额定最大值”范围内使用均可以):

“光电对管”或“红外对管”其实就是分别由一个“发射管”与“接收管”的组合,特别是用于组装槽型光耦或者发射式光耦时,需要用到这一对管子,市面上俗称为“光电对管”;红外对管是“红外线发射管”与“光敏二极管PD”/“光敏三极管PT”(也称为“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头配合在一起使用时候的总称。例如:

1.3mm圆头插件“红外发射管”IR204C-A常与“光敏二极管”PD204-6B匹配成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投币器”

2.5mm圆头插件“红外发射管”IR333C-A常与“光敏二极管”PD333-3B匹配成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光电式烟感”

3.3mm圆头插件“红外发射管”IR204C-A常与“光敏三极管”PT204-6B匹配成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投币器”

4.5mm圆头插件“红外发射管”IR333C-A常与“光敏三极管”PT334-6B匹配成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光电式烟感”

5.发光素子/红外发射管IR908-7C常与受光素子/接收管PT908-7C组合为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槽型光电开关”/“槽型光耦”

6.发光素子/红外发射管IR928-6C常与受光素子/接收管PT928-6C组合为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槽型光电开关”/“槽型光耦”

7.发光素子/红外发射管IR968-8C常与受光素子/接收管PT968-8C组合为红外光电对管,常用于“槽型光电开关”/“槽型光耦”

8.发射管IR26-21C/TR8和接收管PT26-21B/TR8常组合成对射式对管或反射式对管设计使用,用于贴片设计

9.发射管IR91-21C和接收管PT91-21B常组合成对射式对管或反射式对管设计使用,用于贴片设计

10.发射管IR26-21C/TR8和接收管PT26-21B/TR8常组合成对射式对管或反射式对管设计使用,用于贴片设计

11.发射管IR26-51C/TR8和接收管PT26-51B/TR8常组合成对射式对管或反射式对管设计使用,用于贴片设计

网友:
“光电对管”或“红外对管”其实就是分别由一个“发射管”与“接收管”的组合

网友: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图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