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盘点电阻器的标示方法

楼主(2021-03-10):
直标法是将元件值和允许的相对误差等级直接用文字印在元件上;色标法是在元件的一端用5道色环来代表元件值用其准确度等级,如图5.1.2所示。5道色环电阻器的第1、第2、第3道色环表示有效数字,第4道色环表示乘数,第5道色环表示允许误差。色环的颜色所代表的数字如表5.1.3所示。

识别一个色环电阻器的标称值和精度,首先要确定首环和尾环。首、尾环确定后,就可按照按图5.1.2中每道色环所代表的意义读出标称值和精度。

按照色环的印制规定,离电阻器端边最近的为首环。较远的为尾环.5环电阻器中,尾环的宽度是其他环的1.5-2倍。

例如一电阻器的色环为棕、紫、绿、金、棕,则这个电阻器的标称值为17.5Ω。允许误差为±1%。

网友:
首先要确定首环和尾环

网友:
用万用表一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