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和容量相同,0.22uf ,贴片电容器可不可以替代涤纶电容器 ,0-50交流电压半波...

楼主(2021-03-10):
耐压和容量相同,0.22uf ,贴片电容器可不可以替代涤纶电容器 ,0-50交流电压半波整流,电容加到正负极滤波

网友:
一般耐压够就行,也要看是不是电压波动很大,如果在频繁大电流充放,也要考虑封装大小

网友A:
可以的。不放心就rework 贴片电容,实际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放心就rework 贴片电容,实际去测试一下。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