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充电时,连接电源正极的就是电容器带正电的方向, 可是如果类似于以下图这样...

楼主(2021-03-10):
电容器充电时,连接电源正极的就是电容器带正电的方向,
可是如果类似于以下图这样的(只是类似的),该怎么判
断电容器哪个是带正电的呢?是不是要先判断电流的方向呢?

网友:
电容两端等电势,是不是

网友A:
电路两端存在两个阻值不同的电阻,通过电阻会产生压降,导致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同,也就是说电容器两端有电压差,会使电容器中的电子定向流动形成电流,等到电子定向运动使电容两极板电势差为0时电流消失,电流方向应该是:从右往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两端存在两个阻值不同的电阻,通过电阻会产生压降,导致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同,也就是说电容器两端有电 ...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