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重启,怎么恢复PCB文件?

楼主(2021-03-10):
    新装的电脑,忘记设置自动保存,电脑死机重启后只留下个JRL文件,Q请问这个文件可以恢复死机时的PCB吗?+ ~7 M. E7 R% F6 W8 o

网友:
    一般会有自动保存设置 不知道你有无设置

楼主:
    找到网上的办法了,试了好多次没成功的原因是我的JRL文件竟然只保存了7分钟的操作记录。没办法,只能重来了。新装软件记得设置自动保存,最好还是养成随手保存的习惯吧。

网友:
    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
    五角大楼  情报科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