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下 硬盘安装ubuntu6.10

楼主(2021-03-10):
为了安装ns2.1b9a,不得不安装老版本的Linux:
首先下载ubuntu-6.10-desktop-i386镜像安装文件,
引导包下载
上面那个帖子里有,然后把ISO里复制到C盘新建的文件夹下,文件夹名"edgy" 文件系统不分的,不管FAT32分区还是NTFS都可以根目录下。
然后把引导包里的grldr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把boot文件夹也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
然后修改C:\boot.ini,这个文件是隐藏的。如果想要看到,必须在文件夹选项里把“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点上,还要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面的勾去掉。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boot.ini这个文件,恩,但是还不可以修改,这个文件是只读的,要去掉只读属性。
这里是我的boot.ini文件,大家可以参考。
代码:
[boot loader]
timeout=6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C:\grldr="Ubuntu"

上面那句 C:\grldr="ubuntu" 这里的"ubuntu"可以随便写。timeout=x x是秒数
这里要提的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分区,那就照我的做吧。首先腾空一个分区,至少6G吧。然后在 开始——运行——输入:diskmgmt.msc
进入磁盘管理器
右键单击已经腾空的那个分区,选删除磁盘分区。不要分配空间,就让他空闲着, linux会认出来的。

然后,做好这一切,就可以重启动机器了。
开机————系统选单————选ubuntu————进入ubuntu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已经可以使用的系统了。鉴于6.10还不是很完美,处于测试阶段,你在这里会发现有些东西,一会打的开,一会又无法打开了。 不要紧,装好了,就不会这样了。
在桌面上你会看到Exmple 和Install,选install。这里一共有六个步骤。
一般都是一路下一步,需要注意的就是第四步和五步了。
第四步创建用户名和密码,这里千万注意,密码一定要记住,并且不要使用root这个内置用户名,切记切记!
第五步,分区这里要选 “使用最大的连续空闲空间”
分区大小        格式           挂载点
512m            swap          linuxswap
2g             fat16           /
3.5             ext3           /home
然后,点安装,十几分钟后,你的系统就装好了。ubuntu的安装速度非常快。
然后,开机,你就可以进系统拉。恩,很好,漂亮的ubuntu终于装好了。
等等,好象忘记了什么....... WindowsXP呢,我的WindowsXP哪去拉???
别急,这个好办。登陆系统后
在 应用程序————附件————终端 里输入
代码:
sudo gedit   /boot/grub/menu.lst

输入你创建的密码
在打开的menu.lst 里面找到类似
代码:
     title xxxxx
     root (hdx,y)
     kernel xxxxx
     savedefault
     boot

的地方,你加一段
代码:
     title  WindowsXP
     root (hd0,0)
     chainloader +1
     boot
保存,重新开机,你就会看到多了个选项,成功找回windows 。不过这只有你在硬盘安装的时候才会发生,光盘安装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提一下,如果你系统上本身就有linux系统,想删除掉安装ubuntu,好,完全 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点你删除后,进系统只可以看到
代码: grub>
如果是这样,你就输入
代码:
     root (hd0,0)
     chainloader +1
     boot
这样就可以进系统了,然后安装的时候写入mbr就会把这个错误的损坏的grub修复。
或者用windows 98 启动盘或者任意dos工具盘启动到dos环境
在其中输入:
代码: fdisk /mbr
好了,到此为止,ubuntu 6.10 edgy我们就通过硬盘成功安装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