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硬件把一个信号锁死

楼主(2021-03-10):
刚开始输出为高电平,给一个信号之后,变为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下去,无论再给什么样的信号,低电平会一直保持下去,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小功率晶闸管

网友A(2021-04-17):
    RS触发器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触发器了解下

    rs 触发器  S=0 R=1  Q=0   针对突然出现 S=R=0 Q =0 保持   如果我将S置位1 R=0时  Q=1 电平翻转了

网友:
    你发个架构图上来  感觉问题不是很清楚,不一定非是RS   你的问题感觉触发器应该是能搞定的

网友:
    你要把前级电路给出来才好设计,我理解的“刚开始输出为高电平”应该是你的驱动端,“给一个信号之后”这个给1个信号没描述清楚,是叠加在这个信号上,还是给驱动端IC一个触发信号,这个驱动端的输出变为低

网友:
参考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T触发器也可以吧

网友:
    万能的555可以给你想要的

网友B:
互锁,一旦INPUT有高脉冲,则Q1打开,OUTPUT为L,驱动Q2的G极打开Q2,Q2打开后输出高,锁定Q1的G,除非掉电,不然一直会持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锁,一旦INPUT有高脉冲,则Q1打开,OUTPUT为L,驱动Q2的G极打开Q2,Q2打开后输出高,锁定Q1的G,除非掉电 ...

    不错,这个电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