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原理图里面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03-10):
(图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当有外来供电时,直接给设备供电,没有外来电源的时候用锂电池供电,二极管起的是简单单向导通的作用吧

网友:
    顶一下,等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貌似一个负压电路产生器, MOS断开的时候,输入电源给电感充电,同时给电容C17A6和C23A5充电,当MOS管闭合的时候,此时C17A6左侧的点位由正边0,但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17A6右侧电平会变为负电压,并通过VD1A6输出到V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