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3-10):
   如题,欢迎各位大神分析2个MOS的工作原理。

网友:
    Q4 Q6是PNP三极管,Q10是NPN三极管,没有MOS管啊哥们。 当RELAY0是低电平时,Q10不导通,Q4和Q6也不导通;当RELAY0是高电平时,Q10饱和导通,Q6,Q4导通,Q4和Q6是并联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但是两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有点小?Q10导通后电阻流过的电流有点大。

楼主:
    感谢2位,但是型号LP82440ANL是Pmos

网友A:
    這個圖畫的很隨意呀,如你所說Q4、Q6是PMOS,那麼R2、R7的電阻值盡可能大一些,因為MOS是電壓型晶體管,對電流沒多大要求,當Q10處於飽和狀態的時候,可以有效降低功率損耗...

网友:
    Q4Q6并联,增强流过MOS管的电流能力,说白了就是通过电机的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圖畫的很隨意呀,如你所說Q4、Q6是PMOS,那麼R2、R7的電阻值盡可能大一些,因為MOS是電壓型晶體管,對電流沒多大要求,當Q10處於飽和狀態的時候,可以有效降低功率損耗...

这不是BJ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