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详细解释

楼主(2021-03-10):
各路大神,求电路详细解释,除了LDO部分,其余越详细越好

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可以参考下  原理图中 U1是个降压的DC-DC芯片,输出端通过电阻分压给到运放LM324AN,该电压记为V1,与之做运算的是前级的PWM信号传递过来的。PWM信号经过2阶低通滤波器后滤成直流,该直流与5V经过R12和R13分压后做运算,R9的左侧的输出电压为2*Vpwm-(5/4.3)=V2
    ,所以芯片LM2576-FD端的电压为2V1-V2=V3,V3是其实也就是送入到LM2576内部的比较器。起到调整LM2576输出的作用。至于ADC1与ADC2,都是插座P6的2、3、4脚输出的电压,经过1比1的正向放大器输出的,作用起到隔离,毕竟运放的输出阻抗高,输出阻抗低。2个1N5410在电路中起到防电压反向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可以参考下  原理图中 U1是个降压的DC-DC芯片,输出端通过电阻分压给到运放LM324AN,该 ...

    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输出最小多少,最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