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顶底层焊盘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如何选中?

楼主(2021-03-11):
顶底层焊盘叠放在一起,如何选中呢,这个点击只能选中顶层焊盘,底层小的没法选中,pads中TAB键就能来回切换,allegro中是否可以设置?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不会锁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锁住嘛???

锁住了也是一样啊,那个大点的焊盘是顶层的,我锁住了,还是选不中下面那个底层的小焊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锁住嘛???

    不仅是叠在一起的焊盘选不中,多层板,走线也都叠一起的,怎么选中需要选中的那根?

网友B:
    执行走线命令,然后鼠标放在两个焊盘重叠的地方,再点击一下走线,如果点到的是TOP层的焊盘,再右键选择Reject,就会自动跳转到Bottom层焊盘去!

网友C:
    我想说关掉一层的视图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关掉一层的视图不就完了

难道每画一根线都要关闭其它层吗?这样的动作好浪费时间啊,不能像PADS那样用TAB键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走线命令,然后鼠标放在两个焊盘重叠的地方,再点击一下走线,如果点到的是TOP层的焊盘,再右键选择Rej ...

    这个方法试了,每次要右键,感觉比较花时间,是否能设置快捷键?没有pads方便啊,

网友:
    右键reject,或者把不想看到的隐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