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板框的内缩和外扩到底如何建立?

楼主(2021-03-11):
异形板框的内缩和外扩到底如何建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首先把需要内缩和外扩的外形图设置在信号层(比如TOP),把线宽改为0mil(方便计算)
然后我们选择外形图,执行命令TJ,就可以得到内缩和外扩图形。
接着,把生成的图形修改到板框层,定义板框属性

网友:
    来学习下,没内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