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推挽电路后接变压器导致波形失真,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21-03-11):
如图所示,正玄波输入后,接上变压器就会导致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波形都有半个周期有压降,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正玄波不接变压器的情况下,在运放及推挽输出端都没问题,接上变压器就如图所示,部分波形降压。
    如示波器图中所示,波形上升到一定值就会在初级降1V左右,这是什么现象?
变压器是买的220V转24V工频变压器,反过来把24V端当初级用的,问题是否出在这里?
这种现象是交越失真导致的吗?(电路已经对交越失真做了调整,感觉没关系啊),但出来的波形跟交越失真的影响很像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黄色波形的峰峰值100V多,紫色波形的峰峰值12V这样子,符合变压器的变压比例啊,你的波形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波形的峰峰值100V多,紫色波形的峰峰值12V这样子,符合变压器的变压比例啊,你的波形没错

变压器与前级电路断开后,推挽输出端是正常的正弦波。加上变压器后,波形异变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怎么就沉底了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现阶段分析问题就出在图腾柱电路上,将这一部分电路去掉可以直接使用,之前担心运放的输出驱动不足,现在看单运放的驱动就足以驱动。
    图腾柱出问题的的原因不明,首先猜测可能是三极管的温度漂移需要补偿;其次可能是三极管跟变压器这种非线性器件间直连有问题,中间需要加点什么处理????????

网友B:
    推挽电路驱动能力不够。或者说只采用两个串联二极管,消除交越失真的深度还不够。
消除交越失真有个条件:那两个串联二极管必须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可测量每个二极管两端电压波形,看二极管是否进入到了反偏状态。
解决方法:减小R9\R10的值,增大推挽电路静态偏置电流。

网友B:
    变压器磁芯的非线性表现,是正弦波的波形柔性弯曲失真(不易观察到),不是这种尖锐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电路驱动能力不够。或者说只采用两个串联二极管,消除交越失真的深度还不够。
消除交越失真有个条件: ...

二极管是在导通状态,且二极管两端波形是完整的正弦波(没有出现图中的跳变)。
R9和R10也调整过,从最大10K到最小330R试过,多少都会有。
    有一点是,在没有变压器的情况下,推挽电路的输出是完好的正弦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磁芯的非线性表现,是正弦波的波形柔性弯曲失真(不易观察到),不是这种尖锐突变。

谢谢,这样便排除一个猜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在导通状态,且二极管两端波形是完整的正弦波(没有出现图中的跳变)。
R9和R10也调整过,从最 ...
    去掉变压器,小电流轻负载情况下波形正常。增加变压器,负载加重了,波形出现折尖峰,这现象还是说明消除交越失真的深度不够。交越失真的深度取决于推挽输出级静态电流的大小。简单推算一下,推挽电路的输出电流高达1000mA或以上,输出级静态电流调到100mA才算合适。——建议两个二极管上再串联小电阻(10欧左右),就可以调节静态电流。
那么在最大电压时,R9、R10上的电流至少10mA吧(电流放大倍数假设50倍),假设另外10mA由运放提供。所以R9、R10取300欧也不算大,其上的电压降就达到3V,输出Vpp只能到达30-3*2-0.7*2=22.6V。

这个推挽输出级没有在大环路负反馈范围之内。——将可变电阻连接到推挽输出点看看。
环路负反馈能显著消除各种类型的失真(高频瞬态失真除外)。

网友:
    楼主试一下将推挽输出级也放在大环路负反馈范围之内啊。
    也就是将可变电阻连接到推挽电路输出端……

楼主(2021-12-22):
引用 网友B:
    去掉变压器,小电流轻负载情况下波形正常。增加变压器,负载加重了,波形出现折尖峰,这现象还是说明消除交 ...

好的,有空了试一下。之前用其他办法先解决了下,你的这个方案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