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压器作用极其如何使用

楼主(2021-03-11):
什么是电源稳压器

  电源稳压器是一种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的供电电路或供电设备,其作用是将波动较大和不合用电器设备要求的电源电压稳定在它的设定值范围内,使各种电路或电器设备能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正常工作。稳压器可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油田、铁路、建筑工地、学校、医院、邮电、宾馆、科研等部门的电子计算机、精密机床、计算机断层扫描摄影(CT)、精密仪器、试验装置、电梯照明、进口设备及生产流水线等需要电源稳定电压的场所。也适应于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波动幅度大的低压配电网末端的用户及负载变动大的用电设备,特别适用于一切对电网波形要求高的稳压用电场所。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可接火力、水力、小型发电机。

  电源稳压器作用

  首先是它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使他它在汽车电池电压中进行大范围的变化。接着就是它的开关电源和它的超级电容进行系统的完美结合,可以使得工作起来平滑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非常有效的保护汽车的电池。还有就是它低纹波的输出,可以有效的对电源噪声的干扰进行控制。最后就是它的全面保护功能,可以做到自动的恢复输入电压,对于输入的电流可以进行限制性的保护。

  电源稳压器怎么使用

  1、当用电设备长期不用时,请关闭用电设备的电源开关,以减少耗电和延长稳压器的使用寿命。

  2、与稳压器连接的导线应有足够载面,防止发热和减少压降。容量2KVA以上的稳压器采用端子连接,应选用单根铜质导线,并尽量拧紧端子螺丝,防止连接处发热。

  3、稳压器不得过载使用。市电电压较低时,输出容量减少,应相应减少稳压器负载。

  4、无论是单相或三相稳压器,在接好所有输入输出线后,应先关掉负载的电源开关,再开启稳压器,检查输出电压正常后,再开启负载的电源开关。

  5、当选用电器有冰箱、空调、水泵等有电机运转的设备时,应选择3倍以上容量的稳压器,以免设备启动电流超过稳压器保险丝电流或过流保护断路器电流使稳压器保险丝熔断或断路器跳闸或压降太大而无法工作。

网友:
    当用电设备长期不用时,请关闭用电设备的电源开关,以减少耗电和延长稳压器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