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各位大神

楼主(2021-03-11):
想请问各位大神:
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和钽电解电容器、薄膜电容器,这几种电容器中哪些是需要环氧树脂进行灌封的?,灌封的结构是如何的?
谢谢!

网友A:
    环氧树脂浇灌一般用在高压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浇灌一般用在高压场合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