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与电容器组并联的电阻?

楼主(2021-03-11):
电源电容器组可以在断开输入电压的短时间(假设50ms)内进行补偿。此设置中的电容器(输入和电源输出之间)是否先开始充电,然后保持充电状态直到输入电源断开呢?之后,电容器会在输出负载处释放能量。如果输出负载是放电电容器,为什么需要与电容器组并联的电阻?

网友A:
    典型的直流电源(就像您可能在手机充电器中找到的那样)看起来像这样(可能有更多保护设备和其他附加功能)。AC将通过桥式整流器进行整流,并通过电容器进行滤波,以产生高压DC。然后,电源IC将快速切换通过变压器的电流,以将电压降至5V。输出再次得到纠正和平滑,然后送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直流电源(就像您可能在手机充电器中找到的那样)看起来像这样(可能有更多保护设备和其他附加功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