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过孔/盲孔/埋孔

楼主(2021-03-11):
在绘制“PCB板”时,在“多层板”(≥4层)中,其主要使用3种类型的“连接孔”实现“不同层间的电气链接”,分别为:“过孔”、“盲孔”、“埋孔”;其中“过孔”使用最多、成本最低;

本次介绍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过孔/盲孔/埋孔”,此3种孔如下图所示:

注意:“过孔”成本最低,“盲孔”和“埋孔”成本很高,若在“PCB板”中使用“盲孔”和“埋孔”,其计费方式多为“按孔数计费”;

在介绍前,首先将“AD”中的“PCB”设置为“4层板”,“从上至下”,4层分别为:“Top层”、“GND层”、“POWER层”、“Bottom层”;如下图所示:

四层板示意图

i)、“过孔”:

添加“过孔”时候,只需在“布线”时,借助快捷键“Ctrl+Shift+滚轮”即可放置“过孔”;举例 如下图“绿色框”所示:

过孔示意图

ii)、“盲孔”和“埋孔”绘制:

添加“盲孔”或“埋孔”时,首先需放置“过孔”,其区别为2者对应的“其实层”与“结束层”不同;

然后,选中所需的“过孔”,执行:“右键”---“属性”,然后如下步骤执行:

步骤1

步骤2

步骤2

步骤3

至此,“盲孔”(Top层-GND层)即设置完成,此时只需“更新敷铜”,即可实现“盲孔”放置,效果图如下:

盲孔-top层

盲孔-Bottom层

由图可知:“盲孔”与“过孔”不同,其未“打穿PCB板”,为“PCB底层”留下了“完成平面”,为“底层布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布线空间”;

iii)、“埋孔实例图”:

设置“埋孔”,对应层为“GND层-POWER层”,实例如下:

盲孔-Top层

盲孔-GND层

盲孔-POWER层

盲孔-Bottom层

由图可知:“埋”与“过孔”不同,其未“打穿PCB板”,且“埋孔”介于“顶层”与“底层”之间,在“外观上无法看出”;为“PCB底层”留下了“完成平面”,为“底层布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布线空间”;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