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连接器的工艺选型

楼主(2021-03-11):
    一、电连接器的概念及简介
    电连接器是各类电气、电子系统不可缺少的电子元器件,广泛用于航天、航空、核工业、兵器、舰船、电子、交通、计算机、通信、医疗、石油勘探等行业。电连接器作为电信号传输系统的“神经枢纽与接点”,在电路中起着电信号传输的关键桥梁作用,其品质直接影响产品的性能与质量。
    1.1 电连接器的定义
    电连接器主要用于电气、电子设备的电缆线与电缆线、电缆线与设备之间的电路连接,实现低频信号、高频信号及电能(功率)的传输。电连接器由固定电连接器和自由端电连接器两部分组成。固定电连接器是安装在面板和底座(或不安装)的被动连接部分,又称为插座;自由端电连接器是带有连接螺母或其他锁紧装置的主动连接部分,与固定端电连接器相配合,又称为插头。电连接器通过插头与插座之间的插合和分离,使电路接通和断开。
    电连接器由壳体、绝缘体、接触体三大基本单元组成。
    (1)壳体
    电连接器壳体由插头/插座的外壳、连接螺帽、尾部附件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
    ① 外壳:用于保护绝缘体和接触体(插针插孔的通称)等电连接器内部零件不被损伤。壳体上通常设置定位键槽,以保证插头与插座定位。壳体还具有一定的电磁屏蔽作用。壳体一般采用铝合金加工(机加、冷挤压、压铸)而成。钢壳体多用于玻璃封焊和耐高温电连接器。
    ② 连接螺帽:用于插头、插座连接和分离。
    ③ 尾部附件:用于保护导线与接触体端接触不受损伤并用于固定电缆。
    (2)绝缘体
    由装插针绝缘体、装插孔绝缘体、界面封严体、封线体等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
    ① 装插针绝缘体、装插孔绝缘体:用于保持插针/插孔在设定位置上,并使各个接触体之间及各接触体与壳体之间相互电气绝缘。
    ② 界面封严体、封线体:通过绝缘体加界面取得封严措施,以提高电连接器的耐环境性能。
    为适应产品的耐高温/低温,阻燃,保证零件几何尺寸稳定可靠,绝缘体大都采用热固塑料模塑成型,界面封严体、封线体采用硅橡胶模压等成型。
    (3)接触体
    接触体包括阳接触体与阴接触体,有时也称插针/插孔,连接方式分为焊接式、压接式、压入式和绕接式等,用以实现电路连接。
    ① 插针/插孔是电连接器的关键元件,它直接影响着电连接器的可靠性。
    ② 插针/插孔大多采用导电性能良好的弹性铜合金材料机加而成,表面采用镀银、镀金达到接触电阻小及防腐蚀的目的。
    ③ 插孔一般有劈槽式插孔、线簧插孔、冠簧插孔与冲制插孔等类型。
    1.2 电连接器的分类及简介
    电连接器的分类方法很多,下面进行简单介绍。
    (1)按结构分类
    电连接器按结构可分为简单电连接器和复杂电连接器。简单电连接器可仅由数个零件组成;复杂电连接器则可由上百个零件、几百个接点组成,集电、磁、气(液、光)、机械于一体。
    (2)按使用场合分类
    电连接器按使用场合可分为用于一般信号传输的通用电连接器,用于飞行器级与级之间或飞行器与地面设备之间进行分离的分离脱落电连接器,用于特殊环境的耐高温、耐超低温、耐火焰、耐深水、滤波、抗辐射加固等的专用电连接器。
    (3)按质量等级分类
    电连接器按质量等级可分为普通民用电连接器和适用于特殊应用场合的军用电连接器。其中,军用电连接器种类繁多,代表了电连接器设计制造技术(质量与可靠性)的最高水平。
    军用电连接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 结构各异:为满足型号、产品需要而量身定制的特殊尺寸或增加附件。
    ② 功能不同:根据型号、产品需要,须满足特定环境条件等,甚至极端恶劣条件的使用要求。
    ③ 环境适应性要求高:特殊的军事环境包括抗腐蚀性、耐潮性、高加速度、冲击和振动、高低温、低气压、防沙尘、防霉菌、防火焰、绝缘材料真空释气等。
    为适应新一代军用电子设备高性能、高可靠的要求,电连接器正在向小型化、高密度、模块化、轻质化、多功能、高可靠、长寿命、抗电磁干扰等方向发展,并在积极开发光纤电连接器和表面安装电连接器等。
    电连接器还可根据外形、固定方式、使用频率、插头连接方式等进行划分。
    电连接器常见分类及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常见电连接器常见分类及特点

    1.3 电连接器的命名(标志)
    对于电连接器型号的命名方法,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企业,不同的电连接器类型,都会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对某一电连接器型号标志的识别,须参阅该电连接器的总规范、详细规范、企业样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型号标志方法”的详细说明。
    以下是几种不同规定下电连接器的命名方法举例。
    (1)按GJB 600螺纹连接圆形电连接器标志示例

    (2)按GJB 599A《耐环境快速分离高密度小圆形电连接器》标志示例

    (3)成套电连接器型号、标志示例
    产品名称:J7耐环境线簧孔矩形电连接器。

    (4)单独电连接器插头型号标志示例
    产品名称:J7矩形自由端电连接器(插头)。

    (5)单独电连接器插座型号标志示例
    产品名称:J7矩形固定电连接器(插座)。

    1.4 电连接器适用标准
    电连接器的设计制造应满足相关的标准,这些标准对电连接器的名词术语、标志、可靠性、接触件和附件、压接、试验、包装、运输、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螺纹等方面的要求做出了规定。
    电连接器常用引用标准如表2所示(仅供参考)。
    表2 电连接器常用引用标准

    上述标准可划分为三级,即国家标准(GB、GJB)、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原则上国家标准和军用标准是国家/军用电连接器执行的最高标准。但某些情况下,部分企业参照国外先进军用标准或类似的电连接器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出在某些方面高于国家标准和军用标准的企业标准。

网友:
    连接螺帽:用于插头、插座连接和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