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电流探头吗?

楼主(2021-03-11):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电流探头类型是磁芯电流探头,或夹合式电流探头。这是一种间接电流检测技术,探头夹住带待测导线,以实现非接触性电流测量。探头的输出端会产生与测量的电流振幅成正比的电压信号。从而实现无创测定或隔离测量,过程中探头不会与待测设备进行电气连接。夹合式电流探头有交流和交流/直流不同的类型,并且有各种电流转换换算系数可用。电流探头被设计用于感应导体周围电磁场强度,并将其转为对应的电压以供示波器测量。
在常见的夹合式电流探头内采用了两种传感器技术。一种是测量直流或低频信号的霍尔效应传感器。另一项常见技术是使用电流互感器。交流电流在一次侧内产生磁场,然后在第二绕组电路中引出电流,并被送至至测量仪。第二绕组将带有与通过主要绕组电流成正比的感应电压,此技术仅可用于测量交流电流。

(电流探头)
电流探头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用来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本质上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使用电流探头能够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大小。电流探头分为AC/DC电流探头以及AC电流探头。前者可以测量直流以及交流电流的大小,后者只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的大小。
电流探头有两种形式,一种特定的探头类型,称为分芯探头。这类探头的线圈放在"U"形芯上,"U"形芯带有一铁氧体滑块,滑块盖住"U"形顶部。这类探头的优点在于,铁氧体滑块可以收缩,使得探头能够方便地卡到测量电流的导线上。在测量完成时,滑块可以收缩,探头可以移到其它导线上。另外一种电流探头是实芯电流转换器。这些电流转换器完全绕在被测导线上。结果,必须断开被测导线,把导线穿过转换器,然后重新把导线连接到电路上,才能安装这些转换器。实芯探头的主要优势是它们体积非常小,提供了非常快的频响,可以测量快速、低幅度电流脉冲和AC信号。到目前为止,分芯电流探头是常用的探头类型,其分为AC型和AC/DC型。
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
A电容测试时使用的导线应选用横截面面积05mm2(AWG20)以上的导线
B将待测电容连接上导线时要将电容移动至基板的锡面侧,利用A和B方法测定,此外,尽可能的将导线缩短。
纹波电流测试示波器调试方法
A、调试
1、将对应的测试通道探头设置为电流,选择测是耦合直流档位。
2、将宽带选为20MHZ。
3、调试示波器屏幕显示测量值均方根大值峰峰值频率四个测量项目。
B、纹波电流测试前需对电流探头进行消磁调试。
电流探头虽然没有示波器的电压探头那么常见,但是它的作用是其他探头无法代替的。它能够在不破坏导线的情况下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当电流探头与电压探头配合使用时能够测试功率、相位等数据。这对于测试测量系统来说非常的有用。
你了解电流探头了吗,你知道如何使用电流探头吗,如果想了解更多电流探头相关知识,欢迎访问普科PRBTEK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