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走线问题

楼主(2021-03-11):
    请问一样各位大神,DDR走线各位是否一定会按照 3W规则来布线?

网友:
    空间够的话就3W,其次2W$ R* u: L/ n1 e- B8 x

网友:
    数据线比地址线要严格,数据线3W是可以做到的,地址线空间比较紧张,尽量能做到的地方就做到3W,有些地方实在没空间的做不到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看速率看空间看仿真结果,最好越远越好,但不一定满足

网友:
    DQ线组内3H,DQS线组内5H,CLK组内5H,ADDR、CTRL组内3H。组间都是4H。非DDR6H。H为介质层厚度。

网友(2021-10-21):
    空间够的话就3W

网友:
    空间够的话就3W,其次2W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能做到就最好罗,不行就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