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的“上拉”是啥意思

楼主(2021-03-11):
    比如说“默认使用内部15k上拉”,电容上拉 电阻上拉的
    , c: j: }4 [( M6 f# F         求路过的大牛解惑

网友:
    信号上拉下拉,就是固定信号的初始状态,可以选择内部或外部

网友:
    数字电路中信号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上拉就是把信号状态固定在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