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型号的BGA封装,怎么扇出打孔?

楼主(2021-03-12):
(图片)

网友A:
    不能直接扇出吗

网友:
    这个要设规则的,不难了

网友B:
    像这样,设个规则。。。。。

网友C:
    这个是emmc吧,一般用的pin脚都不多,设个区域规则,前两排拉出去打通孔,靠里的pin脚就打在空白处就可以

网友D:
    第二排往外散出,但你这个封装pin to pin air gap才0.2mm,所以需要把外排的相关位置的ball改成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emmc吧,一般用的pin脚都不多,设个区域规则,前两排拉出去打通孔,靠里的pin脚就打在空白处就可以

    嗯嗯,第二排拉出去不太现实,0.1线出去间距只有0.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扇出吗

第二排的信号扇出不了。且我的板厚3.2,考虑盘中孔0.2的孔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设个规则。。。。。

    好的,谢谢,但第二排不好引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排往外散出,但你这个封装pin to pin air gap才0.2mm,所以需要把外排的相关位置的ball改成椭圆。

    这个方案倒还没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械孔.
最外層沒規則.
    最內一層和第二內層向內.
第三內層拉出至第四內層後.
第四內層對外.
    ---------------------------------------

盲孔和HDI.
VIA on PAD.

    好的谢谢,盲孔工艺因为加钱和加工期被老总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排往外散出,但你这个封装pin to pin air gap才0.2mm,所以需要把外排的相关位置的ball改成椭圆。

    非常感谢,目前这个椭盘方案应该可行。

网友:
    老铁,椭盘方案是咋搞的?你画好了截个图发出来给我们观摩一下呗

网友:
    原来做过类似的,用的pin不多,第二排是用最小制程能力的线宽拉出去的,第一排的孔要做削盘处理

网友:
利用空管脚往外走就行了,没必要走太细的线

网友:
可以把信号连到相邻的NC空管脚上拉出来

网友:
看一下器件手册,之前有做过一个emmc的允许从空管脚连接引出走线。

网友:
你这是EMMC吧,EMMC有很多NC脚的,NC脚可以直接压,芯片做那么多焊盘的原因是因为芯片太大,焊盘少了的话焊接强度不行;实际上的NC脚在基板上都是没有任何连接的,可以压任何一个网络上去。

网友(2023-06-28):
    又学到了,1  NC管脚 根据器件手册 看看能否拉线,2 最外层 改Pad形状

网友(2023-11-13):
    可以设规则,第二排线宽线距做到3mil/3mi,注意避让第一排有net的焊盘,制板的时候,第一排空PIN的焊盘做削盘处理,其他的就正常fanout和铺铜

网友:
    最外面一排的NC管脚,如果有走线要路过,可以把相应NC管脚挪开一条路,畅通无阻,其实只要管脚没有用上,都可以适当移开,里面的管脚借道路过,走线上有绿油覆盖,完全不会短路。

网友:
    试试两个PIN中间能不能走线,如果不能,可以问问硬件BGA有没有空PIN,从空PIN上面走线出来。

网友:
    这就是EMMC的封装啊,外面就出两排线,做3/3的就能拉出去,做过区域规则就好了,现在的板厂基本上都能做

网友:
    又学习到了新思路,棒棒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排的信号扇出不了。且我的板厚3.2,考虑盘中孔0.2的孔也用不了。

    有些空PIN可以短接的。,具体怎么个短接法需要问供应商

网友:
    第二圈从第一圈的两个PIN之间,走3.5mil线出;第三圈向内圈打孔,在另一层走3.5mil线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