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在过流保护后可以自动恢复电压吗?

楼主(2021-03-12):
我们的电池保护板在插入负载仪上进行测试时,让其发生过流保护,然后将负载仪的电流调整到mA级别,电池就会自动恢复为原来的电压。

但是当我将一块耳机的PCBA板并接在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上时,电池在发生过流保护时,却不能自动恢复电压。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过流之后要开路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之后要开路才能恢复

但是我们用负载仪测试电池的保护板在过流发生之后,然后将负载仪的电流慢慢减小至毫安级别,然后电池的电压会自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池是没有与负载仪断开的,

网友:
一般電池保護芯片在發生過流保護後,通常需要重新上電才能正常工作。

這個現象有兩種可能︰
    • 單獨負載儀的狀況
有可能是整個電路的負載電容很小,電壓回升是漏電流充飽負載電容後的假象,雖有電壓但供電能力還是很弱的,業界稱這種現象為「假電壓」。意思是說,雖然有電壓,但保護板和電池芯還是斷開沒倒通的。你可以再把耳機這類的小負載再掛上去看看,如果電壓掉下來了,表示上述的推論是正確的。
    • 負載儀 + 耳機的狀況
因為是用並接負載儀造成過流,電壓下降及回升的過程,有可能造成耳機沒有被正確復位Reset),耳機處於不正常狀態,會有異常的耗電流,這時候就不只 μA 級。耳機接線可以掛電流表監看一下!

樓主參考看看!

网友:
    充个电就能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