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AM350制作锣带

楼主(2021-03-12):
首先,你要下载一个CAM350软件(网上有很多可学习的免费)

打开CAM350软件,点击File--import ---AutoImport,到相应目录调入已经存在的外形Gerber文件以及钻孔文件。

点击Settings--Unit ,将单位设置为“Metic(MM)”公制.由于取锣刀一般使用MM.

点击Tools--NC Editor 进入NC编辑模式,新建一个钻锣工具表, 这个工具表的名字可任取,注意类型type那里要选择Either。

在新建的工具表里输入钻锣刀尺寸,通常按序号第一把刀是定位孔,选择一把钻带中存在并且适合作定位用的钻咀来使用,定位一般选用四角位置的无铜孔,数量3-4个,以能稳固定位为佳。

接下来增加锣刀尺寸,根据板子的类型不同、间距等来选用,内槽与外边缘一般选用不同的刀具,一些拐角位选用小刀具,同时要考虑生产效率。

点击Add-mill path,开始绘制具体锣带.

点击Edit --change--path properties,进行锣带补偿,这里可选择left or right,左补或右补,在不同位置补偿不同。

最后,画完整个锣带,需进行检查是否飞刀等异常出现,若无则输出

格式一般使用3 3 Metic

这种形式画的锣带,走刀顺序是按制作时的先后顺序来走,若要改变先、后锣的顺序,在制作时需注意。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