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在鼠标框选的范围内排列器件?

楼主(2021-03-12):
AD20版本,怎么把选中的器件,框选在自己鼠标框选的范围里面???

网友:
AD20没用过,不过应该都差不多。工具-器件布局-在矩形区域排列(建议设置快捷键)

网友:
有的软件鼠标是从左给右拉,有的是从右给左拉,你可以都试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选

网友:
    框选元器件后,点击工具-器件摆放-在矩形区域内排列,然后画框即可在框中排列元器件,一般建议设置一下快捷键会更加方便

网友:
    这个功能在交互布局设计中常用,原理图选中模块内元件后在PCB内也会被选中,回到PCB,按楼上办法,或T+O+L,画一个区域,元件就自动过去了

网友:
    看楼上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