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厂定位器件

楼主(2021-03-12):
    板子去贴片的时候,贴片厂是根据什么来定位器件的坐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角二個以上的定位點.

為何要二個以上, 校正軸距離是否正確. 所以距離越大越準.

    是mark点吗?如果是的话,没有加MARK点的板子是怎么贴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ark点吗?如果是的话,没有加MARK点的板子是怎么贴片的。

你没加,工厂那边在panel上也会加的,一般两个以上,对角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