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控制系统分别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1-03-12):
电机控制系统分别有哪些要求?

网友:
励磁系统不受外部电网的影响,否则事故情况下会恶性循环,电网与励磁相互影响。

网友:
系统本身的调整应该是稳定的,若不稳定,即励磁电压变化较大,则会使发电机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
电力系统故障,发电机机端电压下降时,励磁系统应能迅速增加励磁到顶值,且励磁上升速度和励磁顶值都希望很大,因为强励时电动势上升越快越大,对维持系统稳定或继电保护装置动作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