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C-DC降压芯片是否有输入输出压差范围要求?

楼主(2021-03-12):
DC-DC降压芯片是否有输入输出压差范围要求?

网友:
    在LDO应用中,会有一个输入输出压差范围的概念

网友:
    该问题本质其实是DC-DC降压电路中,在输入输出规格内,芯片占空比是否受限、导通损耗的问题

网友:
    DC-DC其实是一个“直通”状态,即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当然,真实的应用中,芯片的占空比不会达到完整的100%,而且由于芯片里集成或外置的MOSFET的导通内阻以及输出电感上Rdc,实际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会有一个压差。

网友:
    有,一般是反馈脚上的电压那么大,如果反馈脚上是0.806,v那么这么就是0.806这么大

网友:
    是有的,这个压差至少是一个开关管的导通压降,一般低压DCDC开关管为MOS管,MOS管的导通压降不想晶体管那样是基本不变的,而是与MOS管的导通阻抗和流过MOS管的电流有关,一般情况下DCDC的输入输出压差在毫伏级别,手册上一般会给出,以手册数据为准

网友:
    一般正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