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潮湿引发的电路板常见故障问题

楼主(2021-03-12):
    我们在做PCB板的时候,常常潮湿引发的电路板常见故障,导致电路板中电路参数发生改变引发电路板故障,电路板中电路处于短路状态,致使电路板故障,信号处理或传输线路出现断路,致使电路板故障。

潮湿引发的电路板常见故障问题

    潮湿的定义即含有比正常状态下较多的水份,所以在潮湿环境中使用的电路板,由于空气中含有比较大的湿气,当湿气过大时就会化成水珠跌落到电路板上,跌落到电路板上水珠在电路板上散开后,会依附在电子元件的各个引脚或者印制线上。

由于目前电路板中应用的电子元件都是SOP或SSOP贴片元件,引脚与引脚之间的距离十分微小,尤其是SSOP封装的集成电路其引脚与引脚之间的距离十分微小,当湿气转化为水珠滴在SSOP封装集成电路引脚上时,如果此时电路板处于运行状态,就会给集成电路的引脚间增加一个无形的电阻(因为水是导电的),甚者会引发短路,导致处于工作状态中的电路板出现故障。

如果由湿气转化成为的水珠滴在电路板上电子元件的引脚间时,而此时电路板刚好处于没工作或断电状态,不会立即对电路板造成危害,但电子元件的引脚或印制线受到水滴的浸润后,元件的引脚就会发生锈蚀,时间久了还会因锈蚀而断脚引发电路板故障,印制线被水珠浸润后,尤其是信号传输线比较细小,被浸润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印制线霉断的情况出现,导致电路板在次投入工作时,出现不能运行的情况。

对于潮湿导致电路板故障的原因,归纲为三条:

1、导致电路板中电路参数发生改变引发电路板故障;

    2、引发电路板中电路处于短路状态,致使电路板故障;

    3、造成电路板中信号处理或传输线路出现断路,致使电路板故障。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三大条制定相关措施,以减少或避免您管辖设备中电路板由于潮湿导致电路板故障的情况出现。

网友:
    引起线路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