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封装选择问题

楼主(2021-03-13):
同样的容值耐压值,1206的电容可以用0603的代替吗,同理电阻也是,望解答

网友A:
可以呀,不过要是放在高速信号上就要考虑ESR ESL这东西了

网友B:
    电阻需要考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需要考虑功率

阻值功率都一样的话封装可以随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不过要是放在高速信号上就要考虑ESR ESL这东西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在低速,普通数字电路中,对于电阻重点要考虑的是功率(这里不考虑耐硫化等非电气相关的环境因数),电鱼电容主要是容值和耐压。主要还是看所在的电路对器件性能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值功率都一样的话封装可以随便用吗

原来还有电阻呀,电阻有误差和功率,功率性质的电路就不能随意换,比如电源上的电阻,但是流过的电流很小的话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间距,电压比较大的电路上放小封装电阻可能安全间距不够,所以不能替换。这个一是看规则,二是看设计者的考量,比如说走线过不去了,实在没办法就可以用个电阻替代。但有的人就不想用电阻替代,他想加层。还有的就是为了省钱有一系列常人想不明白的操作,都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