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输入接一个电阻2欧串电容对地啥意思

楼主(2021-03-13):
我也想過這可能,但 CP3 也是 10uF,它就沒串電阻。^_^

网友:
    滤波的作用

网友:
    陶瓷10uF内阻太小,  可能对电源的反馈有害, 增加它的ESR.  如很多LDO, pdf上面没写可以直接接低阻电容的,  上电可能会有过冲.

网友:
应该是吸收上电瞬间的时候产生的电压尖峰,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类似,参考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2900-1-1.html.

    貼文講的是放在輸出端,樓主的原理圖卻放在輸入端,這是我的疑惑!>_<|||

网友:
    MLCC的ESR太小可能会影响一些电源IC的反馈回路的稳定性

网友:
    尖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