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4保存logic cae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1-03-14):
    RT,    问题具体是这样的,我用别人的原理图,想直接用现成的CAE封装,操作方法如下:
        全选中元器件,右键保存库中,结果弹窗,只提示保存元件类型,而没有CAE封装保存提示,请问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不提提示

网友A:
    不提示CAE的,直接保存就好,调用的时候在看CAE保存到库里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示CAE的,直接保存就好,调用的时候在看CAE保存到库里面没有

    库里面的CAE全部是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里面的CAE全部是空!

能长传你的part-Edit electrical-Gates的图片吗?里面应该有CAE的,新建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路径上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