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添加铜皮时问题

楼主(2021-03-14):
    allegro ,添加铜皮时,assign  net,网络对象一点没有选中反应 或高亮 求解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被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被锁住了

    没有锁住,添加网络铜皮时,选择assign net 时,划动光标,前面是有对象选取(高亮)但是我重装了一遍 cadence ,现在光标指向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想画铜皮网络就是要指定颜色,才好看到整个网络走向,明白我说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