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问题

楼主(2021-03-15):
多层板一般把电源层放在内层,那么在最外层还要铺地吗?

网友:
    最外层铺地一般有助于散热和屏蔽保护重要信号走线。这看你实际的设计需求了。

楼主:
    就是说,铺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
    铺地,一般表层空余的地方全铺地

楼主:
    那么铺地是网格的好,还是实心的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铺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没有绝对的事情

网友:
    要是有空间的话可以铺

网友:
    看产品情况需要吧

网友(2021-04-21):
    空余的地方能铺的都铺地,铺地能屏蔽EMI和EMC,同时能够提高布线率,节约制板成本,当然,铺地要铺好,铺出天线那样细长的铜就不好了

网友:
    外层一般都要铺地,主要是为了屏蔽; 表层一般走短线和铺地;

网友:
    看实际情况来定,表层铺地有时候静电可能会过不了。

网友:
    建議是要鋪好鋪滿,而且最好將外層的gnd 連貫起來不要破碎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